M430G2553开发套件-IAR编译

楼主(2014-01-11):
请问,是没有**吗?

楼主:
**了,可是调试程序没有按照仿真效果。

楼主:
LED1,LED2还是在交替闪烁。

网友A:
试试这个   LED_OUT ^= ( LED1 + LED2 );  什么仿真结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   LED_OUT ^= ( LED1 + LED2 );  什么仿真结果啊?

就是感觉程序没有烧进去,原来的程序还在跑,根本没有停下来过。

网友B:
打开IAR Systems License Activation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IAR Systems License Activation看一下

已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了。

**成功了不会有License的提示啊

网友C:
直接CCS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功了不会有License的提示啊

现在已经**了,是没有License的提示了,可是调试仿真也能跳到mian函数,也能单步,可就是感觉程序还是以前的,没有运行我自己改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CCS更好的。

请问能给个CCS的下载地址不?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了,是没有License的提示了,可是调试仿真也能跳到mian函数,也能单步,可就是感觉程序还是 ...

你的程序是什么样的?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是什么样的?贴出来看看

程序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就是这样的。

还真有可能是没下载成功: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有可能是没下载成功

周末在弄弄,反正就是感觉没下载进去,可是仿真那个绿色的箭头是出现了的。并且也能单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周末在弄弄,反正就是感觉没下载进去,可是仿真那个绿色的箭头是出现了的。并且也能单步。 ...

在project菜单里有个“Download and Debug”。
点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roject菜单里有个“Download and Debug”。
点这个

仿真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了,仿真不就是先把程序下载进去后,然后开始仿真的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了,仿真不就是先把程序下载进去后,然后开始仿真的嘛。 ...

也可以进行“debug without downloading”的调试的。
另外,你要确认下你自己的这个项目是不是active application
下载的时候,我记得默认是下载active applicatio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进行“debug without downloading”的调试的。
另外,你要确认下你自己的这个项目是不是active app ...

active application这个是需要选择的嘛,我得回公司去弄,家里电脑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active application这个是需要选择的嘛,我得回公司去弄,家里电脑用不了。

多个工程的话要选择。如果只打开一个工程的话,就不用管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能给个CCS的下载地址不?谢谢了!

在官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