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的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4-01-11):
哪位大侠有PSoC4定时器的实例呢?建了一个定时器的工程,但没有找到定时器的中断函数,中断函数是要自己写的吗?

网友A:
应该是有它对应的中断入口的吧……

网友B:
定时器中断自己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lz解决了吗??

楼主(2014-03-12):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lz解决了吗??

入口函数在TimerISR.c里面。如图。
去他们官网注册一个账号,在My cass里提问。有人会回答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入口函数在TimerISR.c里面。如图。
去他们官网注册一个账号,在My cass里提问。有人会回答你的。 ...

嗯,好的,多谢lz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