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A6000与WT3000有什么区别?PK结果如何?感兴趣的进!

楼主(2014-01-11):
自从开发转了测试之后,很久没逛电子论坛了,一直忙于测量各种参数。
由于公司系统升级,需要采购功率分析仪,所以有幸接触高端的仪器-致远的PA6000和横河的WT3000功率分析仪,几十万的设备啊!看得心都痒痒的,一台可以换一辆好车了。
最近经常逛汽车网站和汽车论坛,也看了很多汽车PK的**,心血来潮,也学学,来个功率分析仪大PK,
感兴趣的顶一下!有人气就会上图!

网友A:
强沙发,很好奇,楼主快上图。

楼主:
先别急,人多了再分享,我现在还在加班呢,今天刚收到样机。

网友B:
应该在精度和分析能力上的区别吧(高采样率才行啊,否则开关电源这种都没法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在精度和分析能力上的区别吧(高采样率才行啊,否则开关电源这种都没法看了) ...

横河WT3000的采样率是200KS/s,精度0.02%,致远PA6000的参数也一样,分析能力嘛,是指哪方面的分析能力呢?

楼主:
采样率和精度是针对具体应用来说的,相对于我们来说,200K足够了。不知道电源行不行?

楼主:
下班了,刚刚又拍了几张图,回去再上传,先去犒劳犒劳一下我的胃吧。

楼主:
回来了,谢谢大家的耐心等待!
1.外观PK
非常勿扰里有一个心动女生环节,大家看了是否会心动呢?
正面照,请无视里面的人影吧

右侧面照

楼主:
后面对比照,谁的PP更性感一点?

楼主:
外观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想法。
实际操作之后,我会发一些更详细的对比分析图,大家多捧场,大家拭目以待!

网友A:
pa6000好像屏幕挺大的

楼主:
楼上的感觉是对的。下面是外观的一些详细参数,有些从宣传资料上获得
    型号                 显示器                                           单元数                                                 USB          GPIB        RS232         以太网         触摸屏        尺寸(长宽高mm)
PA6000               12.1寸(1280*800)                 7(可选择是否配置电机卡)           标配          标配         标配              标配             支持            427*270*240
WT3000               8.4寸  (640*480)                  4+1(电机卡)                                   选件          标配         选件              选件             不支持        426*427*117
PA6000作为后起之秀,大屏幕支持触摸屏,用户体验方面确实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感觉是对的。下面是外观的一些详细参数,有些从宣传资料上获得
    型号                 显示器     ...

楼主写的有点乱,手机上看不了

网友D:
长见识了,我想知道楼主今年多大了,能告诉大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有点乱,手机上看不了

将就着点吧,写了这么多也不容易啊。要不换个大点屏幕的手机,要不就回电脑再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见识了,我想知道楼主今年多大了,能告诉大家吗

呵呵,谢谢你对我的关心!本人已成家,小孩会打酱油了。要是介绍对象就免了。虽然偶尔有看非诚勿扰,那也是当娱乐来看的

楼主:
接下来晒晒双方的指标。
我们比较关心的是:采样率,精度,带宽,和一些功能,这也是我们试用样机和选择的一个关键考察的地方,这也是我要总结和比较的东西(要给出评估报告)。
     型号        采样率          精度            带宽               谐波分析         闪变分析                周期分析        积分         IEC谐波                FFT              向量            三相不平衡     电机        常规分析     更新率
PA6000    200KS/S      0.02%   0.1Hz~1MHz          128             IEC61000-4-15       4000次           支持     IEC61000-4-7       20K/200K    双向量        零序/负序         支持       支持            10ms~20S
WT3000   200KS/S      0.02%   0.1Hz~1MHz          100             IEC61000-3-3         3000次           支持     IEC61000-3-2       20K/200K    单向量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50ms~20S

从上表可以看出,采样率、精度和带宽完全一样,没有区别。
在某些功能上,PA6000要优于WT3000,如谐波分析次数,周期分析次数等。
由于可能是新产品的缘故,PA6000支持的标准都比较新,如闪变分析标准,IEC谐波标准。
有些是硬件本身相关的,如矢量图的个数。WT3000的屏幕较小,显示不了2个向量(猜的)。
有些功能是PA6000特有的,如常规分析,10ms更新率,三相不平衡等,这里不比较好坏,因为功能是因需求而定的,
你需要的就是好的。不过按照国人的想法,功能多一点还是好的,就像手机一样,说不定这个功能哪天就用上了。

网友A:
喜欢大屏幕和触摸屏操作,用手机有习惯来,看到屏幕就想点!我们买仪器是要使用的,所以好用很重要!

网友E:
价格差多少呀?

网友F:
看看效果,我们公司正准备买一台高精度功率分析仪,目前正在使用,感觉挺好

网友G:
知道楼主是做哪个行业的测试的?在你们那个行业哪个功率分析仪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A:
楼主测试的怎么样?翘首以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差多少呀?

初步透露的价格,WT3000不是一般的贵哦,PA6000性价比高很多。还没到报价阶段,所以具体的要等后面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效果,我们公司正准备买一台高精度功率分析仪,目前正在使用,感觉挺好 ...

使用哪个厂家的,可以提供一下参考。

楼主:
接着我们的主题,PK到底!
接线方式PK。
测试的第一步肯定是要先接线的。从接线方式来看,两台仪器的差别不大,具体看图。
PA6000接线图

WT3000接线图

但是终于发现一个细节,WT3000的接线太不安全了,电流的线是裸露的,很危险,
而PA6000就好很多,全是安全端子,难怪敢把接线放在侧边啊。请大家看图,有图有真相。
WT3000电流接线

PA6000电流接线

PA6000的是完全无法看到裸露的金属的。测试的时候,电流可能会达到几十安,如果使用WT3000就得特别小心,特别是给一些非专业的人用的时候。
再来看一下PA6000所用的接线端子,特别的有意思。端子上竟然有个卡扣,直接用力拔是拔不出来的,还要往里按一次才能拔出来。请看图。

这是拔一点出来时照的,大家看到那个卡扣环了吗?

从电流接线端子上,我比较倾向于选择PA6000的接线方式,不需要螺丝刀,直接插进去就行了,方便安全。

楼主:
最近一直在测试,很少更新论坛。从目前来看,两者的使用,PA6000比WT3000方便的多。
如果先用的是PA6000,后来再用WT3000,简直无法操作,习惯了触摸屏,再来用按键操作,简直就是痛苦。
有时间会继续更新。

网友A:
实验室仪器,安全非常重要,对WT3000的接线有点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