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这个读卡器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4-01-11):
网上找的,不知道有木有问题...

网友A:
没用过。楼主可以看看数据手册里的经典电路:http://wenku.baidu.com/view/649fa1cd2cc58bd63186bdfa.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楼主可以看看数据手册里的经典电路:http://wenku.baidu.com/view/649fa1cd2cc58bd63186bdfa.html ...

三个图有什么不同之处?
图中的BC848 ,BC639是什么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