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还请各位师傅看一下我的飞行器都是些什么器件

楼主(2014-01-11):
我是四轴飞行器新手但是很感兴趣在网上买了一个成品打开后对器件很不懂所以还请各位师傅看一下以下型号器件是什么器件,芯片:INI54ZAN  305TC 22438017  80ARM 。芯片:MPU-6050C  D2G472-JI EI1224D。芯片:8K2421 Q1116F。还请各位师傅麻烦告小弟一下。

网友A:
很多不认识,呵呵,建议直接上图。

网友B:
陀螺仪:MPU6050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MPU6050C

谢谢师傅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不认识,呵呵,建议直接上图。

直接上图感觉不是太好,因为毕竟是买的人家的成品,还是大概了解一下器件就算了,谢谢师傅参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上图感觉不是太好,因为毕竟是买的人家的成品,还是大概了解一下器件就算了,谢谢师傅参与 ...

四轴的关键不是器件,而是软件、算法。
上图不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四轴的关键不是器件,而是软件、算法。
上图不怕

是的,上图没啥关系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MPU6050C

给你加了分但是无法结贴无奈,对不起了

网友C:
6050是一个比较强的芯片,可以提供比较稳定的陀螺仪和加速度的数据,陀螺仪三个,加速度3个,而且好像还在内部进行了融合,帮你滤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6050是一个比较强的芯片,可以提供比较稳定的陀螺仪和加速度的数据,陀螺仪三个,加速度3个,而且好像还在 ...

有滤波是否程序还需要滤波计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滤波是否程序还需要滤波计算吗?

不清楚,要看看你的应用吧,建议你找一个datasheet,那里面说的更清楚,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D(2018-04-13):
有滤波是否程序还需要滤波计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