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这个芯片的数据资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11):
没见过,帮顶。
建议楼主提供更详细的说明,不如照片或电路

楼主:
附上图片吧,因为光线太暗,照不到上边的字,是分两行写的,第一行写的MH603,第二行写的120906

楼主:
喇叭是8欧0.5w直径4厘米的小喇叭

网友B:
能看清**不?应该就是个功放,楼主可以找到公司的**,去网站上下,或者比较一下跟TDA2822、LM386的引脚顺序一不一样,就知道是谁了,这两个是最常见的。

网友C:
120906 应该是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清**不?应该就是个功放,楼主可以找到公司的**,去网站上下,或者比较一下跟TDA2822、LM386的引脚 ...

恩恩,好的!

网友D:
驱动8 欧姆  0.5w 喇叭的音频放大器 一堆 何必死找这个?

网友E:
你看以下这个芯片和其他元件接的电路。看是不是普通的放大器类型的引脚或者386引脚的。然后再判断。

网友F:
目测是个运算放大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