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arcnet协议芯片使用问题

楼主(2014-01-11):
我采用的是stc89c52和arcnet协议控制芯片com20020,自己按手册谢了读寄存器,写寄存器两个函数,读寄存器的默认值没有问题,但先写再读就会发生错误,只有个别的数值是对的,其余都是错的。求教各位大神帮助,已经困扰1个多月了。原理图里的com20020供电电压是5v,误标成3.3v,com20020的复位电路有问题,实际中已修改。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nRD = P3^7;
sbit nWR = P3^6;
sbit nINTR = P3^2;
static  uchar  i,j;

void write_reg(uchar reg_addr, uchar reg_data)
{
        P2 = reg_addr;
        P0 = reg_data;
        nWR = 0;
        nWR = 1;
}

uchar read_reg(uchar reg_addr)
{
        uchar reg_data;

        P2 = reg_addr;
        nRD = 0;
        reg_data = P0;
        nRD = 1;

        return (reg_data);
}

void main()
{
        uchar r_data;
        write_reg(0x87, 0x09);
        r_data = read_reg(0x87);
        P1 = r_data;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