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技术支持!!!STM8S003K偶尔上电无法运行

楼主(2014-01-11):
诸位论坛的大牛:
    本人在用STM8S003开发一个产品的时候遇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描述如下:
    偶尔上电的时候,STM8无**常运行,这时用IAR也没办法下载程序。用STVP重新擦除flash之后又可以重新下载程序,也能正常运行。
    但是这样非常不稳定,偶尔出问题的话,很难应用到产品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有遇到能否说明下具体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不上电路,神仙也说不明白啊

楼主:
@王紫豪
二楼,原理图如图所示。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电路,神仙也说不明白啊

电路贴出来了,麻烦了

网友B:
请问STM8S003价钱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STM8S003价钱多少?谢谢。

1.3元左右 现在拿样片是这个价格

网友C:
把C7换成1uF的试一下。

网友A:
VCAP 我都是用 2.2uF的,470nF 是有点小,呵呵

网友D:
2.2u太大了,用1u足够,别用电解,用普通的瓷片或陶瓷叠层电容,它挑电容的ESR。

网友E:
C7用1UF,C8用4.7UF,要靠近IC脚。结帖给分,嘎嘎!

网友F:
C7用1UF陶瓷。

网友G:
用个105也可以。看STM8S208的数据手册,电气参数特征里面有一个表格专门讲到这个电容的选择范围。

网友H:
上电复位引脚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系统时钟是不是没有切换过去,第三就是VCAP这个电容的取值。可以加我QQ562881734  大家相互讨论一下

网友I:
VCAP这个电容最好用X7R材质的瓷片电容,容量1-2.2uF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