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并联谐振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11):
如图为一LC并联电路,左边为一频率可调的正弦波激励,现在想通过检测Uo最大时求得对应的谐振频率,不用理论的计算,请问有什么简单点的办法?
正弦波的激励为51单片机驱动DDS芯片AD9851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激励串联电阻(电阻越大则Q值越高其选擇越好,10K~100KΩ)後接到LC并联电路测Uo电压最大值那时的输入频 ...

在激励选择频率后,如何知道此时激励频率对应的输出电压是最大值了?

网友B:
最笨的法子,改变频率,记录Uo,比较数据;再细细来一遍;再重复一遍,确认

网友C:
测电压,电压最大时对应的频率就是谐振频率。

网友D:
这是啥问题哦?楼主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笨的法子,改变频率,记录Uo,比较数据;再细细来一遍;再重复一遍,确认 ...

正解

网友F:
看相位,输入与输出同相不就谐振了?只要你有示波器就OK了

网友G:
测最大电压对应的频率,不过示波器探头的寄生电容会轻微影响测量结果,
麻烦点就用网分测史密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