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大家用C对STM8S编程,用库的多还是用寄存器的多?

楼主(2014-01-12):
我用库写了个测试LCD1621的逐个点亮的程序,竟然占用了2K多的ROM,太耗内存了。我的芯片是STM8S003K3,ROM有8K,编译器是IAR。如果按这样用库来开发下去,加上按键、PLL、内部EEPROM、音量控制。估计ROM会挤爆了,悬乎!!但是用其他类型的芯片按寄存器来写是绰绰有余的。请问大家是怎样使用的?编译器还能调整参数的吗?

网友A:
不会啊,你的环境有问题

楼主:
环境还需要怎样设置的?请教下。

网友B:
我是用库编程的,寄存器是什么基本没看,唯一看的部分是I2C部分,看了也不解决问题;库的操作大多数是初始化部分,虽然效率低,但方便。

网友C:
可能是你代码的问题了。。

网友D:
库开发其实产生耳朵代码量没你想的那么多,就是初始化的时候用到库函数,其余的还是自己处理的问题。

网友E:
你用库操作在占用内存方面,越是小程序越显得库占用的多,因为它里面需要首先包含很多宏定义,当你编写一些比较中等以上的程序的时候,库和寄存器的占用就会缩小,但是库的效率确实比寄存器低很多,之前我用延时方式输出pwm,用示波器测量,大概是1:2-1:3的执行结果,也就是说寄存器可以输出2K Hz,用库只会实现1K Hz左右,但你用库可以在不了解stm8的情况下更快的写出程序来,但如果你想要搞懂stm8,最好还是用寄存器&……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网友F:
对ROM要求严的,还是用寄存器好。

网友G:
8楼说的对

网友H:
空间要求苛刻的情况下,可以看看.map文件,里面可以看到哪个函数占用空间最大,很多时候不是库的问题,我们自己的程序写的太复杂,你可以看下对if else,加减乘除这类操作,如果一个函数中这类用的多,肯定占用空间ROM飙升.........................................................................

网友I:
静心慢慢研究STM8s的寄存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B:
我用STM8S做了二块电路板,寄存器部分的内容基本没看,现在项目已经完成了;回头再想想STM8S是什么?真的不太清楚。
反复用的就是它;

网友J:
建议少用库多用寄存器操作,我之前用STM8S103开发MODBUS协议的电梯点阵显示器;开始采用库函数操作的,后来空间不够全改为寄存器操作。8位机寄存器操作还是挺简单的,32位的就不建议采用寄存器了

网友K:
用库吧,但寄存器是基础

网友L:
STM8还是用寄存器直接操作吧,尤其是003这样的小容量芯片

网友M:
楼主好好优化一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