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通过56K猫拔打电话

楼主(2014-01-12):
想在电脑做个拔号软件,通过带有语音功能的56K猫做个免提电话,能实现吗?电脑与猫是怎样通讯的?用什么协议还是什么的?谢谢!

楼主:
网上有些传真软件,说是可以拔电话的,想是方案可行,没有弄过么?

网友A:
可以 实现的,不过猫要特殊的,现在猫生产厂家很少

网友B:
如果Modem支持免提通话,用AT指令控制,但电话本身跟计算机无关,带免提通话的Modem稍改一下电路,加个摘机开关就可以接听电话了,连电源都不需要,只是没法拨号。不过,支持免提通话的Modem现在应该根本买不到,通过网络传输数据实现的“电话”是虚拟的,跟Modem没啥关系,Modem只是个数据转换接口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有些传真软件,说是可以拔电话的,想是方案可行,没有弄过么?

所有Modem都可以拨号,但绝大多数不支持通话。

楼主:
手头有个猫,带有SPK,MIC口,原来还以为可以用,
可以拔号就行了,电话板有现成的,
那个AT指令找不到详细资料,不知怎样通过PC机写入猫。

网友C:
过来学习,不知道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