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新人初学kl25求助

楼主(2014-01-12):
为什么我的驱动程序下载后带问号呢?按照步骤来的,SDA和pc机直接连接为什么不能识别为一个Bootloader磁盘

网友A:
驱动没装好?或者按着复位然后插usb试试能不能识别为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没装好?或者按着复位然后插usb试试能不能识别为Bootloader

按着复位然后插usb能识别为Bootloader,就是把那个文件复制进去,直接插的就不能识别了

网友B:
从你贴出的图可看出,好像串口不能识别吗?
请问的电脑系统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着复位然后插usb能识别为Bootloader,就是把那个文件复制进去,直接插的就不能识别了 ...

请问是那个文件,楼主,能否请你再解释一下你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贴出的图可看出,好像串口不能识别吗?
请问的电脑系统是什么?

能识别,我理解错了。。。SDA和pc机直接连接,不能显示Bootloader磁盘。。。不过可以下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识别,我理解错了。。。SDA和pc机直接连接,不能显示Bootloader磁盘。。。不过可以下程序[em:2 ...

如果你把Debug的固件包扔进去后,再与PC机连接,是不显示Bootlaoder磁盘的。能正常下程序,说明工作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把Debug的固件包扔进去后,再与PC机连接,是不显示Bootlaoder磁盘的。能正常下程序,说明工作正常 ...

恩恩,看了KL25的第一个教程,刚学会cw下载程序。。。串口调试的时候显示不了串,怎么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看了KL25的第一个教程,刚学会cw下载程序。。。串口调试的时候显示不了串 ...

这就是我当时问你,串口驱动是否有问题的原因,你这个问题,其他网友也有遇到,就是OpenSDA的串口驱动不能安装成功,导致串口打印无法实现。你现在使用的电脑装的是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我当时问你,串口驱动是否有问题的原因,你这个问题,其他网友也有遇到,就是OpenSDA的串口驱动不 ...

哦哦,win7,32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win7,32位

我同事有个Thinkpad的win7 32位,就是这个问题,估计是系统不兼容吧,建议换台电脑试一试或卸载驱动重新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同事有个Thinkpad的win7 32位,就是这个问题,估计是系统不兼容吧,建议换台电脑试一试或卸载驱动重新 ...

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