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引脚能不容忍5V电压?

楼主(2014-01-12):
初学这款芯片,也没有什么电路基础,找了半天资料也没找到答案,知道K60可以直接5V接入不知KL25可不可以。。接近5V信号,由LM324输出,算是长时间输出4.5V以上,能不能直接接io口,不能的话要怎么办最简单,不用电平匹配芯片的话。

网友A:
加个稳压管啊
我K60都加的

网友B:
KL25引脚不能容忍5V电压,下图就是KL25的GPIO部分参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稳压管啊
我K60都加的

:'(   就光学了个电路基础    模电毛也没学   啥也不知道啊   加什么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KL25引脚不能容忍5V电压,下图就是KL25的GPIO部分参数表。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