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串口无法跟单片机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01-12):
           今天在调试TC35I的模块,但串口始终无法跟单片机通讯,原理图如下
就是我将蓝牙的串口和TC35I的串口并在一起,然后跟单片机通讯,我调试了蓝牙模块,蓝牙模块跟单片机是可以正常通讯的,但单片机就是接收不到GSM模块的信息,由于GSM是4.2V(实测是4.08v)的,我怀疑是电压不匹配,于是我在GSM的TX到单片机的RX上串了一个1K的电阻,但这样还是不行,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我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我把GSM的RX与单片机的TX断开,这样蓝牙是可以收到GSM的串口输出信息的,只要我用0欧电阻将GSM的RX与单片机的TX连上,连蓝牙都收不到GSM的输出信息了

GSM模块买回来的时候也是有一块板子,上面是有SP3232的芯片,我有买回来的板子跟PC通讯,也是没问题的,现在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单片机的串口需经过232再连到TC35I...

网友B:
问题出在楼主上课时候睡觉去了,老师讲两个输出端口不能并联的时候,楼主没听到。

另外一个问题出在楼主不看说明书就写程序,GSM模块的4.2V是工作电压,接口可能是3.3V的,也可能是1.8V的,返回的电平单片机连认都不认识,怎么通讯?

还有一种可能,楼主是把GSM模块从“板子”上拔下来在用,还是用“板子”在和单片机通讯?那个接口是R232接口,不是单片机可辨认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出在楼主上课时候睡觉去了,老师讲两个输出端口不能并联的时候,楼主没听到。

另外一个问题出在楼主不 ...

刚才在网上也搜了下,我想到一种可能了,TC35I模块的RXD和TXD跟单片机是顺连的,不需要交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蓝牙模块能收到TC35I的信息,但单片机收不到,因为蓝牙模块跟GSM模块是顺连的,没有交叉,

网友B:
两个串口不可能并联共用的,楼主不要执迷不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串口不可能并联共用的,楼主不要执迷不悟了。

还是谢谢你,我已经调通了,还是交叉线的问题了

网友C(2015-09-01):
请问交叉线是怎么会是  应该是RXD-TXD TXD-RXD ? 还是应该 顺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交叉线是怎么会是  应该是RXD-TXD TXD-RXD ? 还是应该 顺接?

不是的,正确的接法是rxd-rxd,txd-t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