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助:交流蜂鸣器的驱动程序该怎么写(附电路图已结帖)

楼主(2014-01-12):
我以前接触的是三极管驱动蜂鸣器,但现在因成本需要改成下图的电容串联蜂鸣器来实现,使用方波不能驱动,求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重发吧,图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发吧,图片挂了...

感谢提醒,已重新编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已重新编辑了

如果电路没问题的话 输出方波试一下吧,1KHZ的频率看看会不会发声...

网友B:
估计是单片机输出电流能力太小,推不动。可以试试灌电流,再加个二极管加速释放

楼主:
根据4、5楼的提示,单片机io采用强推拉输出,并将方波改为2kHZ,已成功推动,感谢4、5楼的提示,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根据4、5楼的提示,单片机io采用强推拉输出,并将方波改为2kHZ,已成功推动,感谢4、5楼的提示,谢谢!!! ...

松翰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翰单片机?

对,松翰的单片机,我用的是stc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