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地线与信号地线如何处理?

楼主(2014-01-12):
如图,信号地线A电流大概在10mA左右,功率地线B上的电流在150A左右且是脉冲。在处理的时候最好是A和B分别接到电源的负极,如果要在板上将A和B连到一起后再接到电源负极上,要做些什么样的处理比较好,请有经验的前辈给指点下。

网友A:
150A脉冲太厉害了。控制器用不共地、独立的30V电源。光耦隔离控制器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器这边要挂一个大的电容,这两个地线在pcb板上是可以单点连接后再连到负极,是这样吗?

最好各自连接。工艺更重要。必要时7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A脉冲太厉害了。控制器用不共地、独立的30V电源。光耦隔离控制器IO。

对,电流脉冲是挺大的,只有一个30v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制器这边要挂一个大的电容,这两个地线在pcb板上是可以单点连接后再连到负极,是这样吗?
...

大电流的PCB要短,宽,

网友D:
2楼图加个二极管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图加个二极管效果更好

怎么加,是控制器这边还是负载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分开接是最好的,但是条件不允许,所以看把两个合并以后再接到负极要怎么处理才能提高它的可靠性。

网友B:
单纯电源滤波,10mA电流RC毫无悬念,如果控制部分不那么娇嫩的话
这个大电流近距离电磁感应也许更头痛
楼主根据大家所谈,实验一下

网友E:
主电电流环路和弱电电流环路分开,也就是说布线要注意;大电流脉冲感应造成的干扰要考虑隔离。不过我还是建议修改设计,主电和弱电分开,这样最可靠,多年经验的来的。

网友F:
用DCDC电源模块,隔离出一个合适的电压给控制器使用比较好。

网友G:
12L建议可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主电电流环路和弱电电流环路分开,也就是说布线要注意;大电流脉冲感应造成的干扰要考虑隔离。不过我还是建 ...

支持!PCB板区间要分开,地线必须单独分开后接到总电源负极根部,由于电流不是一般的大,几乎在PCB上合并地线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网友G:
楼主的情况只能采取12L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PCB板区间要分开,地线必须单独分开后接到总电源负极根部,由于电流不是一般的大,几乎在PCB上合并 ...

我现在做的就是把两个地线单独出来的,然后分别接到电源的负极,这样就需要接两根线,但是实际应用的时候条件不允许,只有一根线可以接到电源的负极,所以才考虑在pcb上连一块然后接到电源的负极。我担心的是功率地线上这么大的脉冲,加上导线的电阻,得有0.4-0.7V的电压波动,造成控制部分电压的不稳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做的就是把两个地线单独出来的,然后分别接到电源的负极,这样就需要接两根线,但是实际应用的时候 ...

如你所担心的产生的PCB对真地会出现由脉动功率输出产生的电压波动,现在由于现场原因等因素,只能将A/B点合并在一起,那就只分析PCB这个部分,当AB合并后的地产生波动时,控制与负载在执行过程中,控制信号会产生突变吗?需要用示波器进行观测,在调试中进行确认脉动度,如果有不良脉动产生,进行相应的修正就是了。

网友B:
俺不信楼主的控制方框内再没有稳压滤波之类功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俺不信楼主的控制方框内再没有稳压滤波之类功能了

单纯电容滤波肯定不行,RC滤波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