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中断进入了默认程序里

楼主(2014-01-12):
我按网上说的例程做了一个28335-SCI-B的中断程序,自己定义了中断入口地址,结果接收中断进入了DSP2833x_DefaultIsr.c里的 interrupt void SCIRXINTB_ISR(void) 的程序里,如果打开发送中断,发送数据的时候就会进入interrupt void SCITXINTB_ISR(void) 里,我自己定义的中断根本不理睬,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自己定义的中断函数  有没有将中断函数名指定到中断函数入口?
指定了  应该就可以啦

楼主:
已经指定了 :
PieVectTable.SCIRXINTB = &Sci_B_RxISR;
Sci_B_RxISR是我起的中断函数名。
如果没指定会去默认的里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指定了 :
PieVectTable.SCIRXINTB = &Sci_B_RxISR;
Sci_B_RxISR是我起的中断函数名。

没指定肯定不会进去的   你再检查一下   是不是添加了一个中断函数相关的.C文件
这个文件中可能含有了制定好中断函数的空函数
不要受它影响了

楼主:
我把程序各初始化的顺序改变了一下,严格按例程中的做,就好了,各模块里的程序本身没改变。用惯了单片机,就没太注意顺序。在单片机程序里并不太注意初始化的顺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程序各初始化的顺序改变了一下,严格按例程中的做,就好了,各模块里的程序本身没改变。用惯了单片机, ...

哦 初始化是要注意顺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