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手机通讯的功率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4-01-12):
手机的最低消耗功率最低可以做到多少,

除去那些智能功能,能保留通讯一类的供电功能,整体功率能做到多少,待机功率最低又是多少,在无线环境良好的情况下。

网友A:
如果按照底电流为1ma算,平均待机可以达到2-3ma左右在GSM网络制式下,4V供电的话,8-12mw

楼主:
那普通手机1000毫安的电池,只做电话功能,待机时间与使用时间那岂不是很长,可目前市场为淘宝也没找到这类待机很长的手机,就是只需要通话短信功能就可以,我在想,如果真的只做这个功能,后背弄一块薄膜太阳能的手机,岂不是可以无需充电了。

可以设计下注册个公司,然后开卖了,东西包工给工厂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网络信号质量足够好,手机也仅有最基本的功能,待机态是可以做到mW级功耗,Nokia就有待机60天的产品,电池容量并不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