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叹!图像压缩率这么高?

楼主(2014-01-12):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个USB摄像头吧,,,

网友B:
3条就行了~~~~~~

网友B:
节省点2条半也行

网友C:
谁告诉你数字信号了?模拟的吧?USB2.0也可以传输数字信号。

网友D:
二楼三楼都是专家.

网友E:
模拟信号三根就够了……复合视频信号,传输的都挺快啊!比如AV

楼主:
真的是模拟!插头上写着 AV IN,我前面没看到。
对了,这种模拟信号的摄像头,可以热插拔么?我想用继电器在两个摄像头之间切换。如果两个摄像头的地线都始终连到主机上,另外3根线用继电器切换,应该不会损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