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接口电路,求大神

楼主(2014-01-12):
目的:DSP28335 输出控制信号 控制大功率 低音 扬声器产生 脉冲形振荡(我为了得到那个空气压力),大概是2cmH2O的压力,每秒5个脉冲。
但是由于不知道使用多大功率的扬声器能达到目的(应该得上百瓦),因此想做一个音频的公共接口,这样到时候实验的时候可以更换音响测压力大小。
问题:
1、音频接口通常的电压、电流范围有多大,还有其他有什么要求?
2、我查网上资料是在电流时几十mA,28335 IO最大输出电流4mA,因此DSP IO口输出的电流是驱动不了的,我想加一个三极管驱动,s9011行不行?
3、现在我是IO口产生方波直接送给功放,在方波跳沿处扬声器会震动,希望电路设计方面大家提些意见给我,比如要不要做低通滤波、直流滤波之类的
PS:我是硬件大菜鸟,只有些模数电基础,求大神各种指点 谢谢

网友A:
音频信号接口只讲究电压不讲究电流,常规功放要求的输入电压在数十至数百mV量级。
在你的IO输出侧加多级低通滤波即可,驱动都不需要,就算滤波器衰减较大,在滤波器前加一级门电路做缓冲就足够了。
不过,就楼主的需求而言,你的方案是不恰当的,可以说根本实现不了。普通低音扬声器的工作频率到不了这么低,换能效率也远远不够。
纳闷的是,楼主到底想干什么?感觉你恐怕根本没弄明白设计目的,自然解决方案也是离题十万八千里。

楼主:
我目的就是要 通过扬声器产生空气压力啊

文献中都是用扬声器产生的,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而且就目前而言,我直接将IO口接功放然后接扬声器,IO口输出周期为2s的方波,在上跳沿与下跳沿处,扬声器就能够动起来啊,我对功率要求很高啊,怎么能不用驱动电路呢?

我这个对音质、音效等无任何要求,就是想通过它产生脉冲形压力而已

楼主:
不是- -!不过确实是医疗产品 叫脉冲震荡肺功能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信号接口只讲究电压不讲究电流,常规功放要求的输入电压在数十至数百mV量级。
在你的IO输出侧加多级低 ...

我目的就是要 通过扬声器产生空气压力啊

文献中都是用扬声器产生的,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而且就目前而言,我直接将IO口接功放然后接扬声器,IO口输出周期为2s的方波,在上跳沿与下跳沿处,扬声器就能够动起来啊,我对功率要求很高啊,怎么能不用驱动电路呢?

我这个对音质、音效等无任何要求,就是想通过它产生脉冲形压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震荡肺功能仪编辑
脉冲震荡肺功能(IOS)测定技术是集脉冲强迫震荡远离和计算机频谱分析技术于一体的新 ...

恩....大哥求解答电路问题

网友B:
这个东东要先做些工艺试验, 去淘宝找个D类数字功放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5.0.38.G0khXH&id=22604000857,
再弄块SG1002 2M 全功能DDS信号源 信号发生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662374144
就可以试了.喇叭要用橡皮边的. 给你的那个链接可能功率大了点,哈哈,那是俺用来吓唬老虫用的设备,你选用小点功率吧.力道大了小心把人肺吹炸了拉.去找个成品设备,把频率,流量,压力等参数测出来,设计就有的方矢了.
不过我感觉旋转式振荡泵似乎更简单合理些.

其中第17章摘录:
第十七章 脉冲振荡肺功能技术的原理及应用.pdf

网友C:
T叔,不解释

网友D:
感觉很牛X的样子!

网友E:
这是要搞次声波武器?:D

网友F:
T叔的,必须顶一下。这是要搞医疗电子的节奏呀。

网友G:
wiki: "因此,一般的声音总是包含一定的频率范围。人耳可以听到的声音的频率范围在20到2万赫兹(Hz)之间。"

5Hz  不是音频.  音频接口, 后级放大器(Power Amp)及扬声器 统统不合适.

"方波跳沿处扬声器会震动" => 应该用正弦波波形推动扬声器

估算推动扬声器的功不能低, 扬声器纸盘折位很快断裂; 你应该用无纸盘扬声器, 即类似超声波不用扬声器而是用"超声波换能器".

似乎市场上没有"次声波换能器".

网友B:
你可先用一个电脑上外挂的低音**做试验, 平时放音乐时,用手挡住低音**的**口,有低音节奏时,会有一阵阵的风压.你想做的也就是类似的东东.
一般低音**频响20-200Hz,这是指线性较好的那一段,频率再低,反应还是有的,不过出来的声压就不呈线性了,你要获取定量指标,需要逐段逐点标定.
5~35Hz相当于一个调制波,0.2︿0.3Hz呼吸波相当于一个缓慢变化的输入信号,当肺部有病变部位时,呼吸波受阻产生扰动.分析这个波形,就能帮助找到病因. 直接测0.2~0.3Hz波形接近直流,不易测,迭加调制波后就容易处理了.

网友H:
T叔真是全才呀!佩服!

网友I:
无论怎么说,这不是声频设备,楼不必从音视频设备规范考虑

网友J:
T叔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ki: "因此,一般的声音总是包含一定的频率范围。人耳可以听到的声音的频率范围在20到2万赫兹(Hz)之间。 ...

恩 我也想买个无纸盆的试试,但是没找到哪有卖的 您知道吗?
确实我需要的不是音频,只不过我想兼容所有的音响设备,因为我要换音响试试的,才有接口设计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先用一个电脑上外挂的低音**做试验, 平时放音乐时,用手挡住低音**的**口,有低音节奏时,会有一阵阵的风 ...

十分感谢,您真了解!
我买了个功放、扬声器做了简单实验,确实能感到风压
然后因为我值需要一个脉冲形的压力波叠加在呼吸波上,只要近似脉冲就行,因此对波形要求很低,线性度要求也不高吧?
您说的直接测0.2~0.3Hz波形接近直流,不易测是什么意思?呼吸的压力、流量信号应该比较好测吧?
还有就是呼吸速度描记器,您知道是什么吗?我在网上都搜不到,现在就是用压力、流量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无论怎么说,这不是声频设备,楼不必从音视频设备规范考虑

可是我想连各种音响,不太懂硬件,怕烧坏 = =!

可按,线路输出额定0.5或1.0V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无论怎么说,这不是声频设备,楼不必从音视频设备规范考虑

电流呢,功放不是放大功率吗?我是IO口输出,电流很小的 4mA左右,我感觉经过功放以后,电流也不太多,想加一个前级的10-20倍射级跟随器放大电流行吗

网友I:
再说下去就没谱儿了, 功放输出电平基本随意,但凡叫个功放,电流都是论A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说下去就没谱儿了, 功放输出电平基本随意,但凡叫个功放,电流都是论A计 ...

好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我也想买个无纸盆的试试,但是没找到哪有卖的 您知道吗?
确实我需要的不是音频,只不过我想兼容所有 ...

你需要纸盆有大振幅来产生风压,只有大口径橡皮边喇叭最合适,平板喇叭不行,振幅大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您真了解!
我买了个功放、扬声器做了简单实验,确实能感到风压
然后因为我值需要一个脉冲形的 ...

去找个2.1有源音响里的低音**.
0.2~0.3Hz波形接近直流,是指直接直流放大,这个放大装置不大好做. 调制后,先交流放大,再解调还原放大后的信号. 这样处理容易讨巧.
呼吸的压力、流量信号,只要选用合适传感器,参照一般线路就行了.
呼吸速度记录仪类似于心电图记录仪的东东,用上述解调后的呼吸信号作为输入信号,通过模拟伺服放大机构用墨水笔在同步纸带上画出波型来
http://www.jsdhyb.net/jsdhyb-Products-570995/

热敏打印机便宜点,耗材贵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0.3CrDeE&scm=1007.10011.238.0&id=35155882834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0.3CrDeE&scm=1007.10011.238.0&id=35155882834

热敏打印头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0.3CrDeE&scm=1007.10011.238.0&id=35155882834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是万分感谢!我先做实验试试,最后一个问题,之前有人提到的我这样送低频方波会损坏扬声器,但是我期望 ...

先幅度小点试,若达不到要求,就换大功率喇叭.
幅度调大后,用手摸喇叭屁股,以不热为度. 方波也要看占空比大小,若为50%的话,平均功率要比正弦波大,所以要降级使用,若占空比小,则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幅度小点试,若达不到要求,就换大功率喇叭.
幅度调大后,用手摸喇叭屁股,以不热为度. 方波也要看占空比大 ...

恩恩~靠谱!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的就是要 通过扬声器产生空气压力啊

文献中都是用扬声器产生的,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扬声器产生的空压不大,而你要的频率又很低,这么低频率下,扬声器的换能效率很低。
驱动问题不用你考虑,要接功放的,功放的输入电平都有标准,前面讲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东要先做些工艺试验, 去淘宝找个D类数字功放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5.0.38.G0 ...

大哥 能问下你说的 旋转式振荡泵 有没有实物 或者搜什么能搜出来,我没找到~ 麻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扬声器产生的空压不大,而你要的频率又很低,这么低频率下,扬声器的换能效率很低。
驱动问题不用你考虑 ...

确实 我今天测了下 20w的喇叭声压大概是我要求压力的1/50到1/30,您有其它方法达到这个要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 我今天测了下 20w的喇叭声压大概是我要求压力的1/50到1/30,您有其它方法达到这个要求吗? ...

这个结果非常正常,已经跟你讲过了。要取得一定频率的较高空压,首先最好要将空间密闭,敞开的环境需要的能量会大很多。

方案有,先说清楚你的应用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 能问下你说的 旋转式振荡泵 有没有实物 或者搜什么能搜出来,我没找到~ 麻烦啦 ...

http://www.ruiyi.net/about/2.html

这种皮膜泵打气,抽气的都有,注意都是单向的,你可能要拆开,把里面2片单向阀片去掉,才能得到双向气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果非常正常,已经跟你讲过了。要取得一定频率的较高空压,首先最好要将空间密闭,敞开的环境需要的 ...

我就是希望在22mm粗细的管路中周期性(周期200ms)产生脉冲型压力,压力大小2cmH2O=0.2kpa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希望在22mm粗细的管路中周期性(周期200ms)产生脉冲型压力,压力大小2cmH2O=0.2kpa左右 ...

合适的方向是气泵+可控阀门。

网友K:
你是要做高频喷射呼吸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是要做高频喷射呼吸机吗?

不是,脉冲振荡仪,前面介绍了的,不过是有点类似呼吸机的通气,不过压力应该小很多,至少对着管路平静呼吸时感受不到压力的

网友L:
这是要逆天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是,脉冲振荡仪,前面介绍了的,不过是有点类似呼吸机的通气,不过压力应该小很多,至少对着管路平静呼 ...

你做的这个东西到底会有什么临床上的治疗意义?我实在是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做的这个东西到底会有什么临床上的治疗意义?我实在是看不出来。

你搜下这个东西就知道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搜下这个东西就知道了

我搜了一下,你是指的“脉冲振荡肺功能仪”吗?
这种仪器是有的,无治疗作用,仅作诊断。因其数值多为计算所得,有一些争议,所以应用不多。临床上所需要测量的肺功能参数,绝大部分使用传统的肺功能仪。

网友M:
又是楼主说的
但是由于不知道使用多大功率的扬声器能达到目的(应该得上百瓦)

然后又问
s9011行不行?

s9011仅有一颗黄豆那么大   你说能能几百瓦特的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又是楼主说的
但是由于不知道使用多大功率的扬声器能达到目的(应该得上百瓦)

我的意思是s9011放在IO和功放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