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变三角波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4-01-12):
方波输出接一个一阶无源低通电路,转换成三角波。请问大家低通电路的R、C参数怎么确定?三角波输出接二阶无源电路,R、C怎么确定??

网友A:
用运放接成一个积分电路才行吧。
无源的话,电容的充放电是呈指数形式的。

网友B:
无源的效果不是太好,只能弄出一个接近三角波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