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板子带电插上kit3就复位

楼主(2014-01-12):
kit3一插上马上复位,
这正常吗?

网友A:
带电插拔,一切皆有可能:lol

网友B:
目标板自供电和工具输出VCC不要同时存在,另外当复位脚因寄生电容出现瞬间拉低时即可能复位

网友C:
我的也是,使用外部供电,没用pickit3供电,也是接上就复位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旦MPLAB出现连接芯片的提示它就复位,我没当回事,觉得正常

网友D:
带电拔插方面,KIT2要比KIT3强悍。

网友E:
我记得MPLABIDE上有个复位开关,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F:
手拿一段导体,如镊子,重复触碰MCLR脚是很易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