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请教兄弟们一下,想做一个0~1000ma的电流测量电路。

楼主(2014-01-12):
请教兄弟们一下,想做一个0~1000ma的电流测量电路。测得是直流,最好 是隔离测量,我看了看amc1200,不知道行不行。那位兄弟做过类似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简单的测量就是直接加一个电阻。这里加个4欧的精密电阻就行。然后用AD采集以知道电流的大小。其次是用芯片直接测量。通过2端直接内部放大后输出。说到底还是电阻产生电压。另外。AMC1200没用过。看了下。这是TI出的比较新的隔离放大器。肯定也是可以用的,楼主可以参阅典型的电路调节参数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测量就是直接加一个电阻。这里加个4欧的精密电阻就行。然后用AD采集以知道电流的大小。其次是用芯片 ...

4ohm 1A。。。有点悬。。

一般检测电流的电阻在A级别量程的话都是选用百毫欧的,安捷伦34401分了两个采样电阻,5欧姆和0.1欧姆,大电流量程下切换至0.1ohm

网友C:
4欧偏大,功率在1A下有4W发热严重,而且压降有4V对被测电路很不利。
到底选多大也要看精度要求,一般用0.1欧到0.5欧之间比较合适,电压不够的话可以加一级放大。

网友D:
霍尔,隔离,而且电流大小都行,0---1000ma范围不大。至于精度、温漂、线性度什么的,处理手段依要求而定。

网友E(2014-02-12):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测量就是直接加一个电阻。这里加个4欧的精密电阻就行。然后用AD采集以知道电流的大小。其次是用芯片 ...

有考量过电阻自身发热产生的误差吗?

网友F:
霍尔器件测量本身就隔离了,这个比较方便。
采样电阻的方法也好,隔离有2种大方案:1)模拟隔离;2)数字隔离
模拟隔离有如下2中:1)线性光耦(精度低);2)隔离放大器(大部分工作原理为V-F变换,隔离,F-V变换)
数字隔离:ADC数字侧隔离(磁耦或者光隔),V-F变换隔离然后测频。

网友G(2014-05-30):
用个1000A的霍尔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有电流输出和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