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编程应该加那些必要的头文件,求助,谢谢啦

楼主(2014-01-12):
DSP28335编程应该加那些必要的头文件,求助,谢谢啦

网友A:
看来是个新人.
推荐楼主从 TI 网站下载一个 controlSUITE 的软件, 里面有很多例程.
先拿着例程入手吧, 琢磨几个就明白了.

网友B:
嗯  TI官网上提供头文件释放软件   下载打开就可以得到头文件文件夹
新建工程之后可以讲所有的头文件添加进来    都是按照外设分的
根据你的需要只留有用的头文件即可
学习DSP2000  controlSUITE是必须的   里面例程等资源很丰富

网友C(2014-02-12):
controlSUITETM 在每个开发和评估阶段都提供了程序库和示例,这个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