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选择问题--陶瓷还是外置

楼主(2014-01-12):
最近在准备天线的问题,1X1 802.11B/G/N的无线,之所以采用1X1,都是因为比较小巧,那么采用外置天线就感觉太不对称了,那么就准备用内置,内置也有铜片的和贴片的,铜片在装配上还有干涉问题,所以就倾向于贴片天线,但又不知道信号如何?至少得可以穿一个水泥墙吧,请坛子的兄弟们指点。
还有一个问题,同样都是2.4G,蓝牙、Zigbee、WIFI的天线是否在规格上一样呢?如果它们用在一起,那么距离至少要多少呢?

网友A:
我们公司zigbee上就用陶瓷天线   感觉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但陶瓷天线价格差异好大哦,从*币一块几的,一直到5~6块的都有,想拿五六个样片试试,也不知道从哪个开始试起。

网友B:
陶瓷天线没那么贵吧,应该是你没找到合适的供应商,呵呵
从你描述的情况看,你应该再加上一种板载 layout 的天线,所以一共有 外接天线(内置),SMT陶瓷天线,板载 layout 天线三种情况,但这三种天线的效果好坏不能直接对比,都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以及可能应用的环境做评估和调试再做比较。
天线算是个被动元件,所以蓝牙,WiFi,Zigbee 2.4GHz 的天线总体上来说没什么差别,距离的话通常要10mm以上吧,不过这个不是确定的数值,主要看你们对这些天线相互之间的隔离度的要求,用网分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铜皮样的 皮法天线最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铜皮样的 皮法天线最合适

这个也不一定,说不定用 Monopole 或者 Dipole 的效果更好呢,嘿嘿
当然,最常见的还是 PIFA的

楼主:
因为是自己第一次操刀搞设计, PIFA太难估算,还是用配件的好, Monopole 或者 Dipole 倒没有什么大问题,看了一些电路用Balun就可以完成匹配。
陶瓷的贴片天线,大家帮我推荐推荐品牌或者供应商吧,但这个也有些问题,因为是研发试做,实在谈不上量,大家就帮忙推荐推荐品牌和型号好了。
BGN WIFI和 ZIGBEE的都需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是自己第一次操刀搞设计, PIFA太难估算,还是用配件的好, Monopole 或者 Dipole 倒没有什么大问题, ...

天线很难靠“算”出来,基本上都是“调”出来的
你留个联系方式吧,我来给你安排点样品,少量的样品应该可以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很难靠“算”出来,基本上都是“调”出来的
你留个联系方式吧,我来给你安排点样品,少量的样品应该 ...

呵呵,那太感谢啦,我也好比较比较 :lol

网友D:
2.4G的天线都可用,至于效果得看天线增益,这个就难说了,不同厂家的产品有时外观看起来差不多,效果可是差远了。

楼主:
这个效果,难道一定要上到板子上才知道么?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当然也要看性价比。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效果,难道一定要上到板子上才知道么?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当然也要看性价比。 ...

内置天线有没有考虑过用安装在盒子内侧的天线?用Cable馈线。整合的好的可以和外置Dipole天线性能类似。有需求的话可以找我们,我们是专业设计和生产天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