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所遇问题求解

楼主(2014-01-12):
1. 我测试stm32 adc实验时,发现把接在PA0上的连线取下后(即PA0处于悬空状态),仍可测到1.8v左右的电压,这是为什么?
2. 当输入电压为1.005v时,例程提供的程序仅显示1.   5v,而不是“1.005v”;
3. 直接测3.3v电压时显示仅为3.299v?

网友A:
3.3v电压时显示仅为3.299v? 这是正常的.
当输入电压为1.005v时,例程提供的程序仅显示1.5v,而不是“1.005v”; 这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