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电路呀! 求好心人剖析!在下在线等

楼主(2014-01-12):
感觉是可控的信号频率筛选电路什么的......
本菜鸟看不懂求指点

楼主:
有没有大侠出现呀...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Q调节,

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呀?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呢?是不是通过调节不同频率信号的比重呢?

楼主:
顶一下 顶一下  别沉了啊!!

楼主:
挽尊。。。
有没有哪位老师详解一下这个电路哦,,,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B:
微分积分电路。

楼主:
微分积分电路?

网友C:
不知道干什么的。稳态时,输出某个固定电压,开关一直闭合。不过在开关由断开到闭合时(类似加电的时刻),输出缓慢上升到稳定值。

网友D:
这个明显是个EQ电路,当你没有闭合的时候,直接通过电位器调节大小,当你闭合时,音频会直接通过电容和电阻输出,

网友D:
纠正一下,不是音频会直接通过电容和电阻输出,而是高音会直接通过电容和电阻输出,这样不会有高音的衰减。

网友E:
去看一下音频信号处理方面的书吧。

网友F:
:)顶一下,图有点看不懂.为什木

网友G:
个人感觉:闭合时信号经过一个带通滤波器,断开就直接分压输出了

网友H:
这种电路在早期的卡式单放机上有见过,主要功能是实现重低音,SW1合上时,OUT端高频提升,听感上觉的没的低音了,而断开SW1时OUT端高频减少,听感上低音就相对大了,只是这个电路被简化了,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这种电路是逆向控制,也就是说实现低音是以牺牲高音为代价。是一种带有“欺骗性”的重低音电路。

网友I(2014-03-31):
过去的老收音机上的音调调节电路

网友J:
磁带机等响度电路,早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