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路过学习新塘M0-IO端口的斯密特触发输入

楼主:
这次需要用的是新塘140的芯片,后面所有的帖子都是针对140芯片而言的

140的A/B/C/D/E口都支持Schmitt触发输入,那么这个Schmitt是个什么情况呢

当输入电压高于正向阈值电压,输出为高;当输入电压低于负向阈值电压,输出为低;当输入在正负向阈值电压之间,输出不改变,也就是说输出由高电准位翻转为低电准位,或是由低电准位翻转为高电准位对应的阈值电压是不同的。只有当输入电压发生足够的变化时,输出才会变化,因此将这种元件命名为触发器。这种双阈值动作被称为迟滞现象。

140的IO电气特性如下

楼主(2014-01-13):
    在正常的TTL电平输入时,以VDD为5V为例,当输入电压低于0.8V时,默认为低电平;当输入电压大于2V时,默认为高电平;对于2V与0.8V之间的电压,属于不定电压,即可能为高,可能为低,因此实际使用中出现了MCU判断混乱的情况,就是因为输入的是这个中间电压。

楼主:
当使能Schmitt输入时,以VDD为5V为例,输入低电平为0.4*VDD=2V,输入高电平为0.6*VDD=3V,迟滞电压为0.2*VDD=1V,即输入电平由高到低时,低于3V依然为高电平,在2V处翻转为低电平;输入有低到高时,高于2V依然为低电平,在3V处翻转为高电平

网友A:
第一次接触施密特触发是51的时候呢

网友B:
还有哪些触发器来

网友C(2016-11-01):
施密特触发方式还是蛮有用的,学习了!

网友D(2017-02-09):
讲得很清楚

网友:
驱动能力一定要以数据手册为准的。

网友E(2018-03-29):
最近在使用新唐 N76E003 芯片,  想将一个IO设置成施密特触发输入,

咨询一下,当设置成施密特输入时,上下限两个触发门限电压是否可以设置呢??

谢谢!!

网友F(2018-05-21):
讲的很透彻,我也不懂死米特啥东西

网友G(2018-09-23):
引用 网友E:
最近在使用新唐 N76E003 芯片,  想将一个IO设置成施密特触发输入,

咨询一下,当设置成施密特输入时, ...

你好,请问你怎么来设置的阈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