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反激输出二极管发热严重

楼主(2014-01-13):
抄了一个电源,100至265V输入,12V 6A输出,3842控制,电流和电压都正常,效率也跟他的一样,都是78,但是同样散热条件下,输出肖特基二极管却比人家的热了近30度,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变压器,PQ3220,初级34匝,次级6匝,辅助8匝,350uH,我也考虑过反射电压太低,导致后面的肖特基电压应力大,实测峰值80V左右,比他的高了十多V,我将次级绕组减少一些,增加匝比,肖特基两端电压跟他的差不多了,但是发热现象仍然没有改善,我估计还是变压器有问题,但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你的肖特基和他的是同一个型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肖特基和他的是同一个型号么?

是同一个型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同一个型号的

你确定这个肖特基是正品么?还是打磨remark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个肖特基是正品么?还是打磨remark的东西?

从人家上面拆下来的

楼主:
这是输出整流管的波形,这个波形能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B:
试着改一下次级整流管得吸收吧,看似尖峰较高所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人家上面拆下来的

你是连同散热片一起拆过来对比测试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输出整流管的波形,这个波形能说明什么问题?

1、脉宽不是很稳
2、加加吸收

网友D:
可以把占空比再搞大点,
注意一下8L说的,散热片的处理。。。
你可以把抄板的变压器换上看一下

楼主:
6楼发的图片可能是有振荡了,改了一下RC,振荡消失,这是肖特基两端正常的波形,但是我这还是疑惑重重啊,我这没有振荡,而肖特基两端峰值又不高,怎么它的温度还会这么高呢?肖特基是连同散热片一起拆下来装上的,现在电源效率已经达到了80,已经超过了原作品78的效率,但温度还是比原作高啊,按道理来说,他整机发热肯定比我大,但实测温度却比我低,你说奇怪不奇怪?他的温度到哪里去了?散热条件绝对是一模一样的,外面还包了一层铝皮,让整机均匀受热,我变压器和MOS都不热,就是这个输出肖特基热,怎样改才能让变压器热一点,让肖特基降一点?我已经让变压器厂重新打样了,就把样品变压器拆下来让他拿走,让他仿造一个,不过说起来他原作的变压器感量真够大的,初级44匝,次级5匝,辅助6匝,初级感量竟然800uH

楼主:
而且,电感量如此之大,他原作竟然没有加斜波补偿,这也让人不解,这可是3842啊,没有内置前沿消隐和斜波补偿功能啊

网友E:
满载这么小的占空比,冲击电流过大,开关损耗可能加大许多。
人家原设计电感量大不是没有道理的,人家的电源工作在CC状态下,你的电源可能工作在DC模式下。一样的二极管,你的峰值电流比人家的大一倍可能都不止。在此条件下似乎应选一个电流更大点的二极管,查一下手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满载这么小的占空比,冲击电流过大,开关损耗可能加大许多。
人家原设计电感量大不是没有道理的,人家的电 ...

楼上分析得不错,手拆台达一款电源也是,50W初级电感510uH,初级电感是大些有利热量控制

网友D:
LZ应该好好看看14L的分析
不过你的已经在CCM了

楼主:
现在效率比原作高一点,温度跟他差不多,但是在电感量大于600uH的情况下,输入电压越低,变压器声音越大,我怀疑这是即将饱和的前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波形忘记抓了,现在450uH,变压器无任何声音,不管输入电压是多少,效率基本上都是不变的

楼主:
现在效率比原作高一点,发热跟他差不多,但是在电感量超过600uH的情况下,输入电压越低,变压器声音越大,我怀疑这是即将饱和的前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波形忘记抓了,现在450uH,变压器没有任何声音,不管输入电压高还是低,效率基本上都是不变的。但是原作800uH这么大的电感,怎么会没有声音呢?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按照他的抄,因为他的是罐形变压器,我们要换成普通的,要重新设计变压器,但是重新设计变压器,就等于重新设计电源了,我搞不懂他的感量这么大,为什么没有声音?而且不加斜波补偿?低压100V输入难道占空比不会超过0.5吗?这不科学啊,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效率比原作高一点,发热跟他差不多,但是在电感量超过600uH的情况下,输入电压越低,变压器声音越大, ...

也许人家就按照100V输入50%的占空比来设计的呢。不同的磁芯,电感量是会不一样的。或者人家确实是电流模式的SMPS。

他的没有过流保护,他的3脚过流不起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效率比原作高一点,温度跟他差不多,但是在电感量大于600uH的情况下,输入电压越低,变压器声音越大, ...

声音和饱和木有必然关系,
看一下有木有出现大小波。
温度降下来了,说一下你是怎么做到的,方便后来人学习,也方便想帮助你的网友知道你做了哪些努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效率比原作高一点,发热跟他差不多,但是在电感量超过600uH的情况下,输入电压越低,变压器声音越大, ...

电感量大小和啸叫也木有必然关系,变压器啸叫有很多原因。。。
384X也不一定非要加斜坡补偿,低压占空比不超过0.5一样也是可以滴。。。
CCM自己根据匝比计算一下就知道大概占空比了,示波器挂一下不就知道暂空比嘛

网友D:
yytda  他的没有过流保护,他的3脚过流不起作用

如何判断的?
如果改为电压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音和饱和木有必然关系,
看一下有木有出现大小波。
温度降下来了,说一下你是怎么做到的,方便后来人学 ...

就是把我原先350uH的电感量增加一些,温度就下来了,不过仍然有八十多度,原作也有八十多度,算是跟他差不多,原作品没有过流保护我是这样测的,就是把他输出短路,并未出现打嗝现象,而是出现极大的短路电流,将线融化,而我的可以长时间短路,这个电源尺寸是长125mm,宽50mm,高度就是刚好能放下PQ3220,外壳是塑料的,没有散热孔的,就跟笔记本电源类似,其实这个体积做72W,那是非常吃力的,主要散热是个大问题,长期满载工作寿命都不敢保证

只要变压器一有声音,肖特基两端的波形立马就乱了,,声音越大,波形越乱,第一个图就是有声音时的波形,第二个图是没有声音的图,只要电感量一超过600uH,就开始有声音,但是可以调反馈消除这个声音,只要感量超过750uH,这个声音就消除不了了,但是电感量越大,肖特基温度越低这是事实,最后还是把电感量降到了450uH,不让它发出一点声音

网友E:
如果通过调节气隙来调整电感量,输入电感增加输出电感也会随之增加。如果没有校核,低压满负载的条件下可能会由于输出电感量增大而保证不了足够关断时间。适当的减小一下次级圈数,这样可能会由于反射电压的增加而加大初级的负担。因此还需要校核一下反射电压是否合理。
如果刺次级感能够满足释放条件,即使70%的占空比也是可以允许的,但还是要注意初级的负担状况。

网友G:
你的样机工作频率?你的磁芯材料?还有楼上说的气隙你调整过吗?

网友H: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反激的就是二极管发热严重,个人觉得是占空比越小,峰值电流越大,于是功耗越大,发热就自然而然,选一些过电流是N倍的会好很多。

网友I(2014-03-19):
看看电流波形呢,估计电流峰值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电流波形呢,估计电流峰值较大

恩,这个电源已经量产了,,电感量最终确定为500uH,耳朵贴上去都没有声音,满载效率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