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态未必就是最省电

楼主(2014-01-13):
IO, pi, TE, ST, se
低功耗的设计对于不同的芯片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比如IO口外围电路设计,门道我觉得挺多的,必须看IO口内部电路是什么样子的,有些芯片有三态门。比如CC2530,开始以为三态门,就是高阻态,相当于断路,设置此态应该最省电,但是官方资料却建议:1.上拉且设置为通用IO输入2.通用IO输出。
原文如下:
One  way  to  do  this  is  to  leave  the  pin unconnected and configure the pin as a general purpose I/O input with pull-up resistor. Alternatively the pin can be configured as a general purpose I/O output. In both cases the pin should not be connected directly to VDD or GND
in order to avoid excessive power consumption.
这么说来这个高阻态还是存在漏电流的,具体怎么解释,这块有点不懂,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置顶的这篇**:
https://bbs.21ic.com/icview-665830-1-1.html

谢谢分享。那个贴子里没说高阻态省电啊

网友B:
设置输出并下拉主要是基于EMC考虑,COMS管脚悬空容易引入干扰。高阻态悬空处理个人觉着还应该是最省电的,即使有漏电流也是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那个贴子里没说高阻态省电啊

我**逻辑不是说这话是那篇**的吧,哈哈,这个是我臆测的,不知道对不对,现在纠结IO怎么设计了,休眠电流官方1ua,但是我现在1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