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的术语,求解释

楼主(2014-01-13):
对这几个术语有点不太清楚,哪位朋友给介绍下,
1:弱上拉
2:强上拉

3:推免输出
4:施密特输入
一直不是很清楚,经常看数据手册有点晕,求解。

网友A:
强弱上拉应该是按照输出电流的能力区分的
也就是对应到上拉大小电阻上了
上拉电阻大输出电流小  就是弱上拉
上拉电阻小输出电流大  就是强上拉

互补推挽输出应该是指输出级是互补推挽电路  你应该和OC与OD对比学习一下

施密特输入较一般输入应该具有整形功能

网友B:
弱上拉:没有绝对准确的定义,相对于强上拉而言,一般指单片机内建于IO内的上拉,常用MOS管实现,能源出的上拉电流能力有限,一般等效上拉电阻值在10-100k量级。

推挽输出:即常说的“图腾柱”输出,数字电路的输出部分由2只晶体管或MOS管实现,一个接VCC一个接GND,以强化输出负载能力。

施密特输入:一种数字整形技术,能根据“上一次”电路的状态动态改变IO辨认高/低电平的阀值,通常称为施密特回差,用于对数字信号进行整形,提高抗噪声能力及应对缓慢上升的信号,以不使其出现模糊电平问题。

强上拉:相对于弱上拉而言,能够源出较强电流能力的上拉,比如通过在IO口外接上拉电阻实现,比如470欧姆的上拉电阻。

开漏:与图腾柱相对,数字电路的输出端只有图腾柱的下一半而缺少上一半,同样是一种常见的数字电路输出级样式,主要用于实现线与和实现端口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