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电路接AD转换

楼主(2014-01-13):
小弟做了一个分压电路,将接入电压减小到1/3,通过两个运放串联在一起后接入AD转换,将12v的电压转为0~5VAD可接受的电压,电路图如下,请高手指点,有没有问题,用multisim仿真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不是这样的噢
可以参考下面这种做法:

网友A:
R7/R8分压来做衰减,运放做低通滤波和跟随隔离

网友B:
仿真没有问题?
运放的正负输入都搞错了,还会没有问题?

网友C:
反比例放大电路,加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这样的噢
可以参考下面这种做法:

你好,感谢你的帮助,用你给的电路我用multisim仿了一下,运行都出了问题,不知道是我器件选型的问题还是什么,VDD我用的是5V,运放我找不到那个型号,采用了一个普通的,仿真图在下面,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仿真软件有问题,直接搭电路测试吧,我那个电路没问题的。

网友D:
直接电阻分压不行吗,搞那么复杂,单电源供电有没有考虑过运放的线性问题以及开启电压?

网友E:
直接电阻分压吧.万用表里面的就是直接分压的..
如果用运放的话,单电源的话必须要轨至轨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