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问下板上的IDpad有什么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13):
截图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来看

这是在别人的板上看到了。没有网络。。。

网友A:
这个就是MARK 点,贴片机定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MARK 点,贴片机定位用的

额,原来是机器贴片用的。。。。

网友B:
一般大板用这个
小板就拼板加工艺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