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映射]
dsp外扩fifo,片选信号应该与哪个引脚相连?

楼主(2014-01-13):
(无正文)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是要把FIFO外展到EMIF上吗?还是?
如果外扩到EMIF上  片选应该RS或RT
你最好在datasheet中看看时序图

网友B:
刚看了下数据手册,貌似这个没有单独的片选使能端,写的时候直接W变低即可,但是要判断FF是否为低,如果FIFO已满的话是写不进去的,读的时候是判断EF,多看看手册吧

网友B:
手册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送你

有没有中文手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是要把FIFO外展到EMIF上吗?还是?
如果外扩到EMIF上  片选应该RS或RT
你最好在datasheet中看 ...

是emif,如果接/rs那每次激活片选信号都要复位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中文手册啊。。

兄弟,技术类的手册没有几篇中文的,谁叫我们的民族企业不给力呢,自强不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emif,如果接/rs那每次激活片选信号都要复位一次?

每次复位肯定是不行的   emif的读写直接接到FIFO的读写肯定是不行的
这样你用EMIF外扩的任何数据他都能收到   并且一直占用总线导致别的工作不正常
你再好好读读datasheet   顺便看看EMIF的时序

网友C:
W/ 不是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