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数据处理

楼主(2014-01-13):
用串口中断接收数据:
             若下位机串口接收到数据即  (上位机有数据发出)         UART_bit=1;
             若下位机串口未接收到数据即(上位机没有数据发出)       UART_bit=0;

这段代码是如何编写的呢,请各位支招啊

网友A:
没有理解你的意思·既然上位机没有数据发出怎么可能触发中断。
如果是个循环事件,可以把UART_bit=1放在中断函数里,再用一个定时器定时清零,即UART_bit=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理解你的意思·既然上位机没有数据发出怎么可能触发中断。
如果是个循环事件,可以把UART_bit=1放在中 ...

可能是我 描述不是很清楚。。。。。
UART_bit  这个标志位就是为了验证上位机是否有数据发出:(串口助手)手动点击一次,上位机就往下位机发送数据,UART_bit=1,   否则,标志位UART_bit=0咯。。。。。

网友B:
主函数里查询串口中断标志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A:
主函数里查询也可以,所以可以用定时器定时清零,查询有中断标志就置一。这样只要一定时间内有数据进来UART_bit=1;一旦超时UART_bi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