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语言编写上位机(将串口传送的数据显示为图像)?

楼主(2014-01-13):
单选投票, 共有 26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30.77% (8)
15.38% (4)
42.31% (11)
11.54% (3)

网友A:
我用LABVIEW,其它的学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LABVIEW,其它的学的差

LabVIEW虚拟仪器数据采集与串口通信测控应用实战   这本书你看过不?怎么样?你入门的时候看的那本书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bVIEW虚拟仪器数据采集与串口通信测控应用实战   这本书你看过不?怎么样?你入门的时候看的那本书呢? ...

毕业后就没看过书,都是不懂网上找例子学,现在的书都是这里截一段那里截一段的,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毕业后就没看过书,都是不懂网上找例子学,现在的书都是这里截一段那里截一段的,不值 ...

现在的书的确是这样子的.....不过刚开始入门的话找一本书跟着学习应该还是不错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书的确是这样子的.....不过刚开始入门的话找一本书跟着学习应该还是不错的吧! ...

恩,也是

网友B:
vc++,vb,vc#其实是差不多的,都是CLS的子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vb,vc#其实是差不多的,都是CLS的子集

哦........这个还没有研究过呢.......

网友C:
MATLAB处理图像的效率很高,曾经做过一个,但是处理的为存储在SD中的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javascript

这个好像用的人少吧......上位机主要就我上面提到的那几款呢......

现在远超C位居第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TLAB处理图像的效率很高,曾经做过一个,但是处理的为存储在SD中的图像。 ...

刚开始我的思路也是这样的后来感觉太麻烦了...还不如一个上位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abview。

恩。。。这个也可以呢

网友F:
一般使用C/C++、VB等嵌入式语言。

网友G:
c++语言用的人还是蛮多的,应用的领域也是很广泛的

网友H:
用VB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I:
要看是什么样的图像?
bmp,jpg还是自定义的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