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对码方案

楼主(2014-01-13):
芯片是24L01+。

考虑到用户有可能会把遥控器丢失,换了新的遥控器之后要采用对码方案。

我自己想了一个方案如下。

接收机和遥控器都搞一个RESET复位按键。对码前按复位按键。将接收机和遥控器的地址设置为同一个地址,先保证两者能够正常通讯。然后遥控器发射一个随机的码,接收机将接收到的码做为通信地址写入自己的地址寄存器。与此同时,遥控器也要将这个码写入到自己的地址寄存器中。同时也要写入eeprom中。掉电不丢失。直到下一次按RESET复位按键再改变地址。

这样就完成了对码过程。

不知道这样做成熟不成熟。

网友A:
不成熟。
如何保证对码成功?有显示反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成熟。
如何保证对码成功?有显示反馈吗?

当然是会有成功与否的显示的。我会加个指示灯的,如果没有链接上指示灯快闪,如果链接上则慢闪。

当接收端与遥控器端各自把自己的地址写入eeprom之后,间隔一个短暂的时间(50ms),接收端会向遥控器发送一个test测试码,如果遥控器接收到这个码,则链接指示灯即从快闪变为慢闪。。

网友B:
为什么这么复杂,搞个学习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复杂,搞个学习功能呢?

对码不就相当于学习功能么,不一样么。

网友B:
那你这个遥控器的成本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个遥控器的成本很高吧

硬件成本也就是不到20块钱。

网友C:
常规的做法是:遥控器在出厂时按自订规则编地址码,保证不重复,可以用24L01的地址或者自己搞软地址,配对时在接收机那登记一下就好。

网友D(2014-02-19):
一般是遥控器端采用滚码的方式,接收端带24C02进行保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常规的做法是:遥控器在出厂时按自订规则编地址码,保证不重复,可以用24L01的地址或者自己搞软地址,配对 ...

版主,我第一次接触无线遥控器与无线接收板的对码,是遥控器出厂有序列码,对码时存储到接收板那里。请问师傅,我在不知道原厂遥控器编码规则的情况下,可否自己做遥控器呢??程序大体框架怎么组织呢?可否指点我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版主,我第一次接触无线遥控器与无线接收板的对码,是遥控器出厂有序列码,对码时存储到接收板那里。请问 ...

可以把原厂遥控器发射的信号解调后录下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原厂遥控器发射的信号解调后录下来用。

原厂遥控器带序列号,我怎么样可以批量产自己的遥控器呢?无线发射和接收有没有调频问题呢?

网友C:
闹了半天你是想仿别人的遥控器,而且100%兼容,那就找人去分析**别人的编码规则吧,这活新手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