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需要加这个电阻吗

楼主(2014-01-13):
想要做一块can总线的网卡,需要连接许多设备,设计电路图时需要加这个电阻吗?

哦,对了网络是总线型拓扑

网友A:
首尾的节点需要加120R。

网友B:
没加这个电阻会导致传输距离不远、传输速率上不去。一般都是要加的。

网友C:
只需要起止端加就可以了
中间节点不需加了。

网友D:
终端加就行了

网友E:
也可以预留吧,用跳线决定是否启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