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035 eCAN中断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4-01-13):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确保模块时钟是否使能和配置合理

网友B:
这个。。。。中断处理程序内容太多?还是? 一般只要能进就问题不大,确实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保模块时钟是否使能和配置合理

嗯,我的时钟是使能的了,我的中断是是可以进去的,并且是可以收发数据的,我先前设置的eCAN的通讯波特率是1M,但是现在我把波特率改成500K,貌似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了,有点费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中断处理程序内容太多?还是? 一般只要能进就问题不大,确实没遇到过 ...

我刚开始也是认为是中断中的处理的太多,占据太多的时间,我做了响应的处理,但是没有解决,我后来试着把波特率改成500K的波特率,这种情况好像没有发生了,有点不理解,1M的情况下可以收发但是出现上述的问题,500K就可以,但是有时候又需要1M的波特率

网友B:
1M的速度是CAN的极限了,这种情况下会涉及到很多东西,尤其是硬件的支持,信号完整性、阻抗匹配等等,如果对速度要求不是太迫切的话,建议波特率降一下

网友C(2017-04-25):
请问,能否把代码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