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电路容易受干扰

楼主(2014-01-13):
想问下各位这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容易受到干扰,当有外部信号触发后这个一直有输出。有没有什么好的IC能代替。这个是上升沿控制的。

网友A:
一个5V拭4013,驱动IRFP250,胆子够大的;250勉强导通;而且应该是处于放大状态,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5V拭4013,驱动IRFP250,胆子够大的;250勉强导通;而且应该是处于放大状态,发热严重。 ...

导通的时间很短,现在不是干扰很大,很容易受电源干扰,触发一下,就一直动作。怎么解决?

网友A:
找个1元左右的单片机,8只脚够用了;用它控制。不建议用5V控制250;如果一定用5V,不建议用250;谁知道你的250后面是什么?
可以试试在R17并上一只104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1元左右的单片机,8只脚够用了;用它控制。不建议用5V控制250;如果一定用5V,不建议用250;谁知道你的 ...

R17并电容试过了,结果是一样的。我也想用单片机,但是他们说单片机的可靠性没有纯硬件控制的稳定

网友A:
你要做的东西,如果能说清楚是什么,相信很多人很快主可以给出一个不错的方案。单片机的可靠性已经比20年前强很多很多了,飞机汽车大**导弹上大把大把都是单片机;
比较复杂的是控制电机运行,到处都是单片机是吧,电机转运起来干扰不弱的吧。

网友A:
就你这个系统,上电后的初始状态是什么情况?你敢肯定?

网友B(2014-04-09):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电路D触发器除了上电后第一次输出为低,后面始终输出为高啊,因为D值不变啊。

网友B:
单片机何来不稳定一说……

网友B:
是怕软件跑飞吗,加个看门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