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模拟片选

楼主(2014-01-13):
前几天发了个帖子向坛子的兄弟咨询SPI总线的问题,心里基本有些谱,但对于具体的电路实现还有些模糊,主要有以下几点:
1,片选线的问题,因为CPU只有一根片选,那么需要用一个GPIO来模拟另外一个片选,这个在驱动里面被选中的时候关闭CPU的片选,那一般从这个GPIO线置1开始,需要等多久才能稳定呢?
2,总线并联问题,是不是要加一些感性器件来匹配总线多器件呢?
请兄弟们指点,如果能够贴个电路图片那就更好了。

楼主:
有做过的兄弟帮帮忙

网友A:
片选直接设置GPIO口就ok了

网友B:
等待的话一般delay(1)就可以了,总线可以直接相连,SPI信号线速率不是很快的不需要外加阻抗匹配设置,这里的速度不仅仅是时钟速率,还包括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的话一般delay(1)就可以了,总线可以直接相连,SPI信号线速率不是很快的不需要外加阻抗匹配设置,这里 ...

太好了,那就感觉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