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连接问题求救!!!!

楼主(2014-01-13):
ic, CD, TE, se, ce
MPLAB ICD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3...
Running self test...
Self test completed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6.65
Firmware type......................Midrange
MPLAB ICD 3 Connected.
ICD3Err0086:  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0e20). If you experience persistent
problems communicating, the ICD 3 test interface can be
used to help diagnose the problem.

ICD3的两个黄灯和一个蓝灯都亮了,应该正常啊,为什么还出现0086的错误代码,求大神们解救

楼主:
补充一下,在WIN XP一切正常,到了笔记本WIN7后就这样

楼主:
这是连接时的截图

网友A:
这些都是使用lcD3经常见到的问题,无外乎芯片型号选择不对,连续不对等等常规错误造成,自己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使用lcD3经常见到的问题,无外乎芯片型号选择不对,连续不对等等常规错误造成,自己解决吧 ...

前辈,你好,我用的芯片是16F690,但是在芯片向导中没找到这个芯片,然后我用16f855这颗兼容的,难道是这个问题吗?那为什么最新版的ICD也没有16F690?

网友A:
当然,更新MPLAB版本,和ICD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更新MPLAB版本,和ICD没关系

这次无关版本和芯片选 型问题了,还是解决不了

楼主:
想死的心都 有了

网友B:
怎么可能会没有690

网友B: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驱动重新装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驱动重新装下试试

兄弟,驱动问题早已经解决了,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会没有690

是是有的,找到了

楼主:
找了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B:
以前碰到的问题是,在一台机子上行,
在另一台机子上不行...都是XP系统
各种方法都试了,不行
你在XP上可以,先看下XP和win7下的配置是不是一样
以下几种可能:
1、原理问题,接法不对(接口接反,不能带负载啥的)
2、PCB差异,换一块PCB试试
3、USB口问题,换个USB口
4、线的问题,换跟质量好点的线试试

网友C:
你的win7用户名是不是中文?你的软件安装路径里有没有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win7用户名是不是中文?你的软件安装路径里有没有中文?

用户是英文名

网友D:
检测不到单片机,可能是选了用ICD3给目标板供电但USB供电不足,或者ICD3到单片机的连线有短路和断路,你用其他电源给目标板供电试试。

网友E:
ICD3应用在MPLAB X IDE下(WIN7系统)不支持USB3.0端口(PC机的USB口),同时USB线最好带屏蔽地,线长越短越好,当然,6P电缆(烧录线)也是越短越好!QQ:497951697,欢迎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F: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换了编译器,解决了

网友G(2014-05-22):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求指点一下

网友H(2015-12-18):
引用 网友E:
ICD3应用在MPLAB X IDE下(WIN7系统)不支持USB3.0端口(PC机的USB口),同时USB线最好带屏蔽地,线长越短 ...

求解。。。ICD3 就不行 怎么着都ID不对。。。设置成 KIT3 OK。

网友I:
ICD3不太好用,还不如淘宝上花100多买的PIC KIT3:)

网友J:
用ICD3自带的测试小板测试下是不是软件或驱动问题。

网友K:
把电压稍微调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