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帮忙分析电路

楼主(2014-01-13):
最近看到一个电路如图,求分析

网友A:
1. U203B和U203C运放构成的电路完全相同;

2. C219、R228构成高通滤波;

3. U203B构成Salen-Key低通滤波;

4. 整个电路为带通滤波器。

楼主:
大侠你好,感谢您回复。我不明白U203B和U203C的电路既然相同,为什么要用2次?

网友B:
增加通带外抑制。。。

网友C:
以80DB/10倍频斜率下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 U203B和U203C运放构成的电路完全相同;

2. C219、R228构成高通滤波;

两个相同时,幅频特性容易产生尖峰!注意频率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