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这是STM32芯片被静电打坏了吗?只能换?

楼主(2014-01-13):
Opening data file [D:\Works\2013\No.2\FW_SCC\Out\SCC.hex] ...
- Data file opened successfully (22252 bytes, 1 range, CRC = 0xAF54458C)
Auto programming target (22252 bytes, 1 range) ...
- Connecting ...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 Unsecure chip ...
    - Chip unsecured successfully
- Erasing chip ...
    - ERROR: RAM check failed @ address 0x20000000.
    - ERROR: Write: 0x03020100 07060504
    - ERROR: Read: 0x00000000 00000000
    - ERROR: (0 bytes of RAM have been checked successfully)
    - ERROR: Failed to erase chip
- De-initializing CPU core (Exit sequence) ...
- ERROR: Failed to auto program target
Disconnecting ...
- Disconnected

刚刚都是好的,拔了下SW线,程序就不运行了
再插上SW,能找到芯片,但是不能编程

网友A:
可能芯片保护了, 是不是设定读保护了?

网友B:
仔细检查下看看jtag里边有个rst线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C:
这么容易坏呀? 正想试试这个芯片呢,有经验的说说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容易坏呀? 正想试试这个芯片呢,有经验的说说看。

啥工具、啥芯片啊?“香主”都没有用过啊?

网友E:
没有这么容易坏的,一定是操作的问题

网友F:
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啥工具、啥芯片啊?“香主”都没有用过啊?

呵呵,养过猪,看过猪跑,没吃过猪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