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中断

楼主(2014-01-13):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count;
void main()
{
        EA=1;
        EX0=1;
        P0=0xfe;
        if(count++)
        {
                P0=P0-0x01;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count++;
}
中断一次 灯一盏一盏加上去
想不通为什么实现不了

网友A:
这是计数,不是移位
P0<<=1;

网友B:
用循环左移的方法P0=(P0<<1)&0xfe;放到定时器中断里面,每中断1次加一个灯

网友C:
不停的初始化...

网友D:
第一没有while函数,第二即使加了while你这样写可能也看不清楚灯的变化情况,
if(count++)
        {
                P0=P0-0x01;
        }
这句话其实和你的定时器关系已经不大了··只要大于零就行。

网友E: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count = 1;

void main()
{
        EA=1;
        EX0=1;
        IT0 = 1;
        P0=0xfe;

        while(1)
        {
                P0 = count;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count <<= 1;
        if(count == 0){
                count = 1;
        }
}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
{
        P0=0xff;
        while(1)
        {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TR0=1;
        }
}
void time0_interserve(void) interrupt 1
{
        TR0=0;
        P0=P0-0x0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TR0=1;

}我把中断的写出来了 定时器的搞不出

网友F:
总结楼上的就是:
1、没有while(1),程序跑飞;
2、    if(count++)
        {
                P0=P0-0x01;
        }
这样实现不了顺序移位功能
3、P0=P0>>1;

网友G:
P0=P0-0x01; 这是什么东西了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count;
void main()
{
        P0=0xff;
        while(1)
        {
                EA=1;
                EX0=1;
                IT0=1;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P0=P0-0x01;
}  哎 定时器的实现不了

网友H:
TR0都没有

网友I:
问题很多,最主要的是没有建立主循环函数,程序根本跑步起来。

网友J:
你在8楼的程序不停的在给定时器初始化,当然不会得到想要的结果。定时器初始化后进入while(1)死循环,然后再定时器中断里重装定时值就行了

网友K(2014-04-12):
可以用_crol_  来实现,头文件用#include<intrins.h>

网友L:
呵呵,while(1)中对中断进行配置 大丈夫? EX0=1; 不是开启外部中断0吗? 用计数 大丈夫?  我也是小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