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为什么开关电源外铝盒接地EMC传导过不了??

楼主(2014-01-13):
做了一个150W的防水电源,电源与外铝壳接地传导升高了20几个DB,请高手指点,
不胜感激!!file:///E:/桌面/emc.jpg

网友A:
铝壳增大了耦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壳增大了耦合电容?

是的,如何避免?加大前端的容值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如何避免?加大前端的容值没有用

这方面经验欠缺,估计帮不上什么忙,来帮顶学习的:$
LZ图挂了,直接点击图片上传上来就ok,

网友B:
耦合电容增大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B:
尝试去掉共模电感前端的一个Y电容

网友C:
接地按理说是对传导的高频部分有好处,但会抬升低频段。当然这个的看你是怎么接地的,单点地,多点地,还是整个外壳全面接地,以及你的电源和铝外壳是怎么接的Y电容位置和容量都有关系。还有就是你不接大地,传导过了没有?

网友D:
加大输入端的共模电感试试,如果还不行在输入L,和N相加Y电容接地。

网友E:
楼主,上原理图看看,是不是滤波电路没有增加

网友E:
铝壳一般是辐射不能通过,传导跟铝壳应该没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去掉共模电感前端的一个Y电容

去了可以少2个DB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壳一般是辐射不能通过,传导跟铝壳应该没有关系吧

加了铝盒辐射好一点,传导不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按理说是对传导的高频部分有好处,但会抬升低频段。当然这个的看你是怎么接地的,单点地,多点地,还是 ...

L  N  Y电容接地,铝壳直接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大输入端的共模电感试试,如果还不行在输入L,和N相加Y电容接地。

L  N 相加Y电容接地,  效果更差  多几个BD  前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了可以少2个DB

:victory: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了可以少2个DB

其实去掉前端Y电容对高频传导不太好
对于金属壳来讲传导应该比较容易过,我估计你的铝壳在接缝处电气连接不好。所以外壳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

网友C:
看不见你的传导测试图,你超的那个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见你的传导测试图,你超的那个频段?

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

你的低端和中间都有点超。线间加上几个uf的电容,在加一个几mh共模电感,就下去了。

网友F(2014-02-13):
低端主要是差模干扰,加大x电容才有用。一般1m内的都是。中断的建议增减Y电容或者改变Y电容试试。另外Y电容的与接地直线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