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各位大神看看我画的板子 偶问题请大神们轻拍

楼主(2014-01-13):
正面

背面

这个是问题

这个是源文件 请大神们看看

这是一个蓝牙音箱的板子

网友A:
字符是否太粗了?接插件端口最好补泪滴。

网友B:
三个IC 底部的过孔打边上,这类器件开钢网,你打个过孔,锡膏都没法刷 刷了也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IC 底部的过孔打边上,这类器件开钢网,你打个过孔,锡膏都没法刷 刷了也漏了 ...

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符是否太粗了?接插件端口最好补泪滴。

按照做样板的要求 做的是最小的字了

这是不了泪滴的 是不是这样的  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做样板的要求 做的是最小的字了

这是不了泪滴的 是不是这样的  大神? ...

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