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功耗问题?急。。。

楼主(2014-01-13):
stm8s103调试进入停机模式,5v供电,测静态电流,有100ua;其中程序中有12个按键被配置为外部中断触发,flash设置为掉电模式,剩余3个IO配置低电平输出;电路无其它电流消耗;测试跟手册上标明的静态电流悬殊太大,实在不解...在线等待

网友A:
不会呀,进入Halt模式一般就10uA以下,你测的是LDO前面还是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呀,进入Halt模式一般就10uA以下,你测的是LDO前面还是后面。

你电话多少,我电话里请教你

网友B:
程序中有12个按键被配置为外部中断触发,也可能通过内部上拉对外部供电, 消耗电流.
剩余3个IO配置低电平输出,                      也可能驱动外部的电路使外围电路耗电.
更进一步仔细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中有12个按键被配置为外部中断触发,也可能通过内部上拉对外部供电, 消耗电流.
剩余3个IO配置低电平输 ...

按键触发,唤醒,程序执行进入外部中断函数,是不是还需有一个中断标志位待清除啊!但是芯片手册上并没有标识出这个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中有12个按键被配置为外部中断触发,也可能通过内部上拉对外部供电, 消耗电流.
剩余3个IO配置低电平输 ...

12个按键配置为低电平输出,测试有20ua的电流;配置上拉有中断功能,测试1200ua;配置浮动有中断功能,测试有800UA左右?难道我用12个按键做外部中断触发,没有办法降低

网友C:
没见你的硬件,出去EXTI外,不确定有其它外围电路因素影响。用排除吧,把EXTI物理硬件断开,配置输出模式,输出高电平,看看整机功耗,如果降下来,问题就在这个12个I/O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