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K天线

楼主(2014-01-13):
各位,最近在做125K发射天线,芯片用的是TC4422,我看过别人做的是将PCB板上的TRACK作为发射天线,自己也想这么做,但是对这是一点不懂啊!不知道线要画多长多宽,走么走线,谁能给点相关提示相关资料?谢谢了!

网友A:
没做过这么低频的,最低做过433MHz,看看能否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这么低频的,最低做过433MHz,看看能否仿真?

不知道啊,简直就是无头苍蝇!

网友B:
125K, 读ID卡么?

网友C:
125K和13.56M的工作机制应该差不多,LZ用PCB画线圈,PCB的成本比较高的,条件允许建议还是用铜线绕制吧。

网友D:
125KHz的,近场,磁场耦合。建议用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