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K系列ARM的AD DA温漂和线性问题

楼主(2014-01-13):
(无正文)

楼主:
做了硬件32次平均值滤波,还要过采样,效果还不错。
现在想知道:
1、内部1.2V基准,精度和温漂各是多少?
2、DA线性,温漂,零点输出或最小输出值各是多少?
3、AD线性,温漂,零点测试值(输入为0)各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了硬件32次平均值滤波,还要过采样,效果还不错。
现在想知道:
1、内部1.2V基准,精度和温漂各是多少?

关于参数,请楼主去官网下载对应信号MCU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参数,请楼主去官网下载对应信号MCU的Datasheet。

:)
有DATASHEET,具体参数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DATASHEET,具体参数没找到

数据手册中的参数种类部分包括你需要的值,只是名字不同,当然我们ADC参数目前确实不是很全,原因是测试部门正在采用新的测试方法对ADC的部分参数重新进行测试及确定。如对你造成不便,请谅解!